[求助] skill code想比對到空字串,該怎麼實現

楼主(2023-12-28):
請教各位大神:

我想要實現如果圖形rect是"沒有"pin name的就印出圖形rect座標,

我的寫法是 == "" ,但這樣是比對不到的,想請問該應該怎麼寫比對式 == 後面要怎麼寫呢

謝謝

if(shape~>pin~>name == "" then

fprintf(p "{%L}\n" shape~bBox)

网友:
应该是nil或者""吧
if(shape~>pin~>name == "" || shape~>pin~>name == nil

fprintf(p "{%L}\n" shape~bBox)

楼主:
跪謝樓上大神!!用==nil可解決,感謝

网友:
没有属性直接为nil了,这样写:
if(shape~>pin==nil
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