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请教综合问题

楼主(2023-12-28):
请问一下大哥们,在综合中设置约束的时候,set_output_delay这一步导致dc卡住,不继续往下跑,而且在log中有如下报错:

Information: script 'xxx/constraint.tcl'
            stopped at line 31 due to EOF.  (CMD-081)
Error: missing close-bracket
           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.  (CMD-013)

其中line31就是set_output_delay这条指令所在行。
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感谢路过大哥解答!

网友A:
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,当前行缺少括号啊。检查一下当前行或者前面几行有没有少括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,当前行缺少括号啊。检查一下当前行或者前面几行有没有少括号 ...

是的是的,我傻了,当时还看了一眼括号,没看出来

感谢提醒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