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tical Bipolar Transistor Beta值怎么这么小?才1点多,5点多。 模电书上面都几百

楼主(2023-12-28):
各位大神。

以前学模电的时候,教三极管的时候beta值 都是几百,至少是几十。

然后看工艺参数的。

VPNP beta 才1.x, VNPN beta才 5.x

这是什么情况,成品三极管几百beta是怎么做出来的?

还是说成品三极管里面的工艺不同?

网友(2024-07-29):
模电里讲的是分立器件,直接焊板子上的那种。分立器件的参数一般都比较理想。集成电路里的三极管,受制于工艺,面积,往往不够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