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仿真中途内置断言报错

楼主(2023-12-28):
如图,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状况。跑小的data 的时候不会报错但是一旦跑大的data就自动在固定行触发assertion直接给finish了

网友A:
报错的这个断言是检测什么的?在用例的某个phase中加入 assertoff 这个函数,来屏蔽断言,尝试一下还能不能跑下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报错的这个断言是检测什么的?在用例的某个phase中加入 assertoff 这个函数,来屏蔽断言,尝试一下还能不能 ...

如果aassertion off了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下去的  但是这么做是不是在掩耳盗铃就有待商榷了 问了其他几个大佬说是可能是内存泄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