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没有PDK,怎么做芯片电路和版图设计

楼主(2023-12-28):
只有设计规则,没有pdk,怎样进行电路及版图设计

网友A:
自己画啊。 最早的都是么有PDK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画啊。 最早的都是么有PDK的。

好的,多谢指导

网友B:
自己先从pcell做起

网友C:
网上很多pdk啊,随便找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先从pcell做起

好的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网上很多pdk啊,随便找一下

好的,多谢

网友:
有些很老bipolar   layout command file 都没  .  还是能做 layout .
有些HV process  UHV MOS , 没spice model 还是能设计阿 ,   只是要自己去想
还有1   metal … poly 当 connection ,    也是有阿 还是能设计阿 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些很老bipolar  连 layout command file 都没  .  还是能做 layout .  有些HV process  的UHV MOS , 没sp ...

多谢指导

网友(2024-03-18)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画啊。 最早的都是么有PDK的。

请问一下怎么画呢,我打算自己画可是layout显示没有图层画不了

网友:
先把需要的文件都搞起来,layermap,display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