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ax license updating成功但是check_out不了,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23-12-28):
我的tmax遇到一个奇葩问题,license lmreread日志显示updating成功

调用工具时check_out不成功,不显示check_out成功的那一行,且出现多次check_out,最后一次才能得到的问题

1.我有两个机器,出问题的是BK1,DIG2机器本来就有个好用的license,能check_out成功Test-Validate,如下图箭头处成功检出了feature,此时DIG2上stil2verilog工具工作正常,所有软件都是通过nfs共享的,所以此处应该可以排除软件未patch的问题

2.新生成的license,报没有license,查看lmgrd日志发现这个feature没有检出记录,用工具生成DIG2的license,在DIG2上也是这样

求高手指点,拜谢

个人初步认为是scl_keygen问题,同求可用的scl_keygen

楼主:
已解决,根本原因是scl没有patch
1.之前是用installer安装scl,之后替换文件,这个方法,至少DIG2可以用
2.不知道为什么DIG2一直好用来着,但是patch之后确实解决了问题,也许是另一种技术路线

网友:
license没做对,或者没crack软件

网友:
这是做啥用的?

网友:
支持下,遇到同样问题未解决

网友:
贴图里那么多的UNSUPPORTED, no such feature你都选择视而不见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根本原因是scl没有patch
1.之前是用installer安装scl,之后替换文件,这个方法,至少DIG2可以用
2. ...

重新patch了scl依然不行呢版本也换了,是用的1patch吗?

网友(2025-03-04):
同样的问题,Tools和scl都patch了,还是不行,不知楼主用什么工具patch的scl和tool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