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一个把label或者pin置于目标layer中心的skill脚本

楼主(2023-12-28):
作用:如题

用法:在CIW窗口load CenterLabel.il脚本,然后先在palette选好目标layer,再选想要处理的labels或pins(如果两个都没选则默认选整个cellView的labels和pins),之后用绑定的快捷键小键盘数字3或者CenterLabel()调用。

注意:所选的labels或pins要和目标layer层有交集,没有交集的不会当作处理目标!还有一个点是pin是指具备pin属性的小方块,而不是pin生成的label或textDisplay,为了不出错选中pin生成的label或textDisplay是没有效果的。

脚本在开始写的时候是为了使pad的坐标可以居中,写到一半觉得不用局限于pad,所以只要选好目标layer,满足条件的label或pin都可以处理。

815 Bytes, 下载次数: 118

楼主(2024-05-17):
更新版2.0

经几位坛友的反馈,发现了第一版的BUG并已修复。

此次更新有种特殊情况加个说明:当pin是由label通过Tools->Create Pins From Labels功能生成的时候,所生成的pin与label彼此独立,没有attach的关系,所以会有几种情况发生:
1.PIN和label交叠,且都与目标obj交叠
2.PIN和label交叠,但label与目标obj不交叠,PIN与目标obj交叠
3.PIN与label不交叠

补充内容 (2024-5-20 10:37):
在脚本的第13行有一个TestEditMode()的调用,因为我没有加进去,加载的时候会报错,大家删掉就好了

补充内容 (2024-5-20 10:51):
还是漏了,脚本开头的第一个if()结构也整个删掉,那是load其它脚本的

网友A:
用了一下,需要调用多次才能把lbel放在中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了一下,需要调用多次才能把lbel放在中心

没有更多描述,我看不出你的问题所在

网友B:
选中PIN后要按多次快捷键3后pin才会移动到shap中心,不过总比自己测量出中心再移动省事,谢谢楼主提供ski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中PIN后要按多次快捷键3后pin才会移动到shap中心,不过总比自己测量出中心再移动省事,谢谢楼主提供skill ...

可以把你测试时用的layout发我看看吗?上面也有一个人这么反馈,但我自己测试的结果都没出现过这些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把你测试时用的layout发我看看吗?上面也有一个人这么反馈,但我自己测试的结果都没出现过这些问题
...

请查看过程G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查看过程GIF

更新了,试试看新的。

顺便问一下,这个gif是用什么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了一下,需要调用多次才能把lbel放在中心

更新了新版本,可以再试用看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更新了,试试看新的。

顺便问一下,这个gif是用什么做的?

谢谢大佬改进skill,但第二版的脚本貌似还要加载其他il,希望能解决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更新了,试试看新的。

顺便问一下,这个gif是用什么做的?

这是2个GIF录制工具,分享给楼主,其他老铁下载后请勿商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佬改进skill,但第二版的脚本貌似还要加载其他il,希望能解决下
...

忘了忘了,这是一个在执行脚本之前检测编辑状态的函数,因为要上传多一个脚本,所以我基本都会删掉,只保留分享出来的这个脚本部分。

你把这个TestEditMode()以及脚本开头的第一个if()结构都删掉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2个GIF录制工具,分享给楼主,其他老铁下载后请勿商用

试用了,不错不错,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忘了忘了,这是一个在执行脚本之前检测编辑状态的函数,因为要上传多一个脚本,所以我基本都会删掉,只保 ...

V2版我将函数删除了,现在脚本可以用了(之前是软件问题,重启就好了),
使用这个脚本一键将label和PIN居中,大大提高了TOP布局端口的效率,谢谢楼主设计这么好的skill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2个GIF录制工具,分享给楼主,其他老铁下载后请勿商用
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C(2024-06-19):
能把选中的器件置于标尺中间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把选中的器件置于标尺中间的吗?

给你写个只选中一个inst和一段直线ruler的,想要复杂的自己发挥.

用的时候先选中inst和ruler再执行脚本
procedure(testPutInstMidRuler()

    let((objs inst ruler centerInstPoint centerRulerPoint xy dx dy)
        objs=geGetSelSet()
        inst=car(setof(x objs x~>objType == "inst"))
        ruler=car(setof(x objs x~>objType == "ruler"))
        centerInstPoint=centerBox(inst~>bBox)
        centerRulerPoint=centerBox(ruler~>bBox)
        xy=inst~>xy
        dx=xCoord(centerInstPoint)-xCoord(xy)
        dy=yCoord(centerInstPoint)-yCoord(xy)
        xy=list(xCoord(centerRulerPoint)-dx yCoord(centerRulerPoint)-dy)
        inst~>xy=xy
    );end let
);end procedure

网友D(2025-07-04):
楼主能不能再添加一个工功能,实现pin的大小和金属线宽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能不能再添加一个工功能,实现pin的大小和金属线宽一致。

不想加,但可以告诉你我的思路:

①提前确定pin要放置的中心点坐标(手动或算法)
②使用leSearchHierarchy()、dbGetOverlap()、dbShapeQuery()等搜索函数通过上面的坐标搜索与pin同层的金属线,如果是path和pathseg则很好获取线宽,若是retange则需自己写算法算出线宽(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多条宽度不一的同一根线在不同hierarchy叠在一起,则要找到坐标的max和min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