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提高ADE仿真速度的方法

楼主(2023-12-28):
1. 使用APS”仿真。
2. 使用APS+多核”仿真。
3. 输出点选择所需要的进行保存。

网友A:
提高仿真器速度(使用多核cpu去跑)、降低仿真器精度、仅保存有用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提高仿真器速度(使用多核cpu去跑)、降低仿真器精度、仅保存有用信号。

还可以使用高版本的spectre spectre x spectre fx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还是合理简化testbench,把管子数量降下去。

网友:
这说的是提高spectre仿真速度,ADE只是一个平台,具体的仿真取决于仿真器
spectre慢,APS多线程稍快,APS++多线程更快,spectre X多线程规模越大优势越明显,但是精度也逐个降低
而在不那么care精度的时候,可以考虑换S家的快速仿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