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gma delta 调制器非理想因素建模

楼主(2023-12-28):
100资产
对sigma delta 调制器 非理想因素建模时,怎么扫描随着运放增益,带宽改变,SNDR变化的图像

网友A:
op可以用va建个简单的模型,把gain,gbw设置成参数,仿真的时候进行扫描就行了

......
.param gbw=100e6
.param gain=1e4

.tran 1n 1m
+sweep gain 1e3 1e4 1e3
+sweep gbw 10e6 100e6 10e6

.meas tran
......

楼主:
谢谢大佬,我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可以用va建个简单的模型,把gain,gbw设置成参数,仿真的时候进行扫描就行了

......

simulink中建模的方法有吗,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