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naloglib里面有理想放大器吗?

楼主(2023-12-28):
需要一个电压增益为20dB的理想放大器

网友:
不确定analoglib是不是有了,因为我真没用过analoglib里的,但是virtuoso自带的adhl库里肯定有,用verilog A描述的模块,可以直接用来仿真。

网友:
压控电压源啊!增益任意设置。

网友:
不就是vcvs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