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利用stb出现的尖峰增大带宽后的稳定性问题

楼主(2023-12-29):
大家好!正在做一个fast transient LDO,结构中有两个环路,慢环现在稳定且GBW为3MHZ左右,符合要求。因为自控原理中说,快环的GBW至少为慢环的10倍,也就是大于30MHz,这样两个环路才不会互相影响。但这个快环受限于负载电容,难以同时稳定又GBW够高。于是我利用了SSF结构引入的共轭极点的尖峰,增大了GBW,巧合的是这个共轭极点后又紧跟着疑似是共轭零点的零点,把相位提高了,所以PM现在也挺高,有80-100°。我以为到这里这个LDO的稳定性不应该出问题了, 但在跑瞬态时出现了不会衰减的震荡,一整个不稳定。

有大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?

并且我试图自己在快环中制造零点补偿,试了在输出电容上加ESR,也试图在SSF的输出上加RC串联,但零点怎么也造不出来

网友A:
VG处和VOUT处极点会不会太接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G处和VOUT处极点会不会太接近了

在我不加任何补偿技术的时候,vout极点的确是在GBW内的,很难满足带宽又稳定,vout值基本定死,负载电容10pF,VG极点通过增大ssf的电流被推得还行,所以我才只能利用这个尖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我不加任何补偿技术的时候,vout极点的确是在GBW内的,很难满足带宽又稳定,vout值基本定死,负载电容1 ...

这样搞带宽增加了,增益裕度够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