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防速度特别快,而且波形是一条直线

楼主(2023-12-29):
如题,各位大神,最近遇到一个神奇的bug。后防提calibere没有错误,calibre也提出来了,但是跑后防的时候速度非常快,一个大电路大概几秒钟就跑完了,一看输出波形是一条直线,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。检查了calbre,calibre.setup和calibre.cellmap 都没有问题,但提出来的calibre好像比正常的要小(之前提的600M,后面提的只有60来M),奇怪

网友A:
打开文件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文件看看

后仿文件看过了,提的好像没什么问题,会不会是calibre view 的问题

网友:
后仿网表的pin顺序可以检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