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三极管匹配

楼主(2023-12-29):
这样的三极管怎么匹配啊,是按照8比1的,还是ABBA这种呢

网友:
1围一圈8

网友A:
应该可以1:15匹配

7 8 8 7
8 7 1 8
8 7 7 8
7 8 8 7
这种匹配本身就有一点点失配,个人的建议,如有问题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如果面积够的话。可以1:16
D D 7 D D
7 8 8 8  D
7 8 1 8  7
D 8 8 8 7
D 7 7 D 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可以1:15匹配

7 8 8 7

明白了,谢谢!

楼主:
还有7个呢Q2

网友:
Q2是做option的还是dummy,好像没有用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