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家都是如何梳理代码的

楼主(2023-12-29):
行业新人,之前代码看得不多,现在需要看之前项目的一些代码,但是经常看完就忘了,第一次梳理到某个地方,理清判断或者计数过后下一次在看到这里就忘了。请教一下大家看代码的时候会怎样帮助自己理解或者记忆呢?之前试过画图,有些模块信号比较繁琐也就比较困难,请问各位前辈在初期看代码会有什么诀窍吗?  感谢

网友:
结合看波形。
看datapath,再看控制

网友:
代码看完后我只大概记一些模块是干什么的,以及一些重要的接口

网友:
先看spec,弄清楚模块功能和规格以及设计思路、时序;再看verilog,从顶层到底层梳理,先看顶层接口输入输出,梳理清楚数据流和时序关系;再对照仿真波形看信号设计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