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sent MBIST 仿真报错

楼主(2023-12-29):
现在在练习tessent的RTL流程,用官方的脚本+自己的设计,MBIST插入过程中已经没有报错了,MBIST插入完成后,tessent直接调用vcs进行仿真,ICL Network的仿真已经过了,MemoryBist_P1的log里有这个错误提示,请问该如何处理,是时钟路径没有打通么?设计有一些门控时钟,该怎么处理?现在只是用add_clocks和add_clocks -reference创建了时钟。

网友:
波形dump出来,往前追

网友A:
时钟被block了,可能是门控时钟没有控制,如果设计中有pll,也要控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钟被block了,可能是门控时钟没有控制,如果设计中有pll,也要控一下

的确是有门控,没有pll,想请教下门控时钟该用什么命令来控制呢?刚开始学习dft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的确是有门控,没有pll,想请教下门控时钟该用什么命令来控制呢?刚开始学习dft。
...

看着是你的BIST_clk卡住了,你可以电路图上追一下,看一下是什么时钟驱动的BIST_clk,如果是门控时钟驱动的,结合波形看一下卡住的时刻门控单元各端口值,如果E和TE端都不是1,那就是门控单元卡住了。另外看一下,如果波形里你门控单元的时钟也是没有的,那就要继续往前看什么情况。
门控单元在mbist阶段不用插入特殊逻辑来控制,可以先把TE端tie到1,等到做jtag的时候插入tdr来控制,当然具体什么时候插看你的流程安排。在mbist阶段把TE端tie到1,可以这样:
add_primary_inputs    top/clock_gate/TE
add_input_constraints    top/clock_gate/TE   -CT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着是你的BIST_clk卡住了,你可以电路图上追一下,看一下是什么时钟驱动的BIST_clk,如果是门控时钟驱动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,我看下波形。

网友(2024-06-18):
请问怎么设置tessent使用vcs进行仿真呢?

网友C:
请问一下怎么使用vcs进行仿真呢?还有就是这个仿真的tbench是自动生成的吗,我还没找到tbench在哪

网友D(2024-08-13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怎么使用vcs进行仿真呢?还有就是这个仿真的tbench是自动生成的吗,我还没找到tbench在哪 ...

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-simulator vcs

可以在UG里看看用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-simulator vcs

可以在UG里看看用法

谢谢!

楼主:
dump波形的话还要加这些选项-simulator_options {-kdb -debug_access }  -compilation_options {-kdb +define+debussy}

如果仿真需要加define还需要加在这个子选项 -compilation_macro_definitilons { defineA  defineB }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dump波形的话还要加这些选项-simulator_options {-kdb -debug_access }  -compilation_options {-kdb +def ...

谢谢前辈,之前环境没调好,现在pass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前辈,之前环境没调好,现在pass了。

你好,请问tessent的例程能分享一下吗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请问tessent的例程能分享一下吗,谢谢

我用的是官方的例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是官方的例程

方便分享一下吗,没有找到这个官方例程在哪里。邮箱是:675401195@qq.com。谢谢谢谢

楼主(2024-09-19):
引用 网友E:
方便分享一下吗,没有找到这个官方例程在哪里。邮箱是:。谢谢谢谢

which tessent找到tessent的安装路径,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个share目录下

网友(2025-03-19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怎么使用vcs进行仿真呢?还有就是这个仿真的tbench是自动生成的吗,我还没找到tbench在哪 ...

我也没有找到tb在哪里,生成出来的tsdb文件夹里没有

网友(2025-05-27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