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编译时钟频率求助

楼主(2023-12-29):
各位好,想请教一个关于 vcs 分析编译出来的时钟频率的问题:

目前在做一个ic的测试加速,在emulator上项目跑出来的频率为1000KHZ左右;在simulator上用的是synopsys家的工具,如何查看在simulator上跑出来的时钟频率大小呢

网友:
把时钟信号在波形上拉出来就可以看到频率了,如果是想判断电路是否能够在该频率下正常工作,前仿真是看不到的(只能理论预估),要后端APR做完后后仿确认

网友:
VCS仿真的时钟频率是自己生成的。
或者说仿真阶段,clock也只是一个信号,并没有特定为时钟。
时钟是DC阶段在.sdc里通过create_clock生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