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RC提参报错

楼主(2023-12-29):
QRC提参的时候报了这个错,请问各位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为什么说我打不开这个文件?工艺是SMIC180BCD

网友A:
报错信息说了啊,没有这个文件或者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报错信息说了啊,没有这个文件或者路径

可这个文件是有的呀,我也找到了,就在对应的路径里,而且每次提参会自己生成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这个文件是有的呀,我也找到了,就在对应的路径里,而且每次提参会自己生成
...

直接看下跑出来的结果有没有报错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看下跑出来的结果有没有报错就行

现在的情况是qrc提参过程中报错了,提参生成的av_extracted也是空的,结果就是提参中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