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DAC中单位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

楼主(2023-12-29):
如题所示,如果我想搭建一个8C、4C、2C、2C的电容缩放型DAC阵列,这个阵列只是用来实现DAC的功能,后面不接ADC,想问一下单位电容怎么确定呢。我现在只是定性的了解,如果电容小的话,速度快、功耗低而且面积小,电容大的话,失配高,会影响转换的精度,造成INL和DNL。这样看来,如果在一定INL和DNL的条件下,单位电容的大小应该式存在一个最小值的。想问一下这个最小值是可以算出来的吗?还是要不断地调整电容的大小,然后去跑INL和DNL看是否满足要求,从而一次次迭代最终得到最小值?后面的方法感觉比较麻烦,而且因为用的是mom电容,无法直接修改电容值大小,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好地方法,请教大家!

网友A:
算kt/c噪声  一般小于0.25LSB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算kt/c噪声  一般小于0.25LSB就行

可是我现在没有采样开关,也要考虑热噪声的影响吗?还是说您指的是电容下面的电平切换开关导致的热噪声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是我现在没有采样开关,也要考虑热噪声的影响吗?还是说您指的是电容下面的电平切换开关导致的热噪声? ...

应该是DAC总电容的kt/c噪声小于DAC的0.25LSB就行了

网友(2024-04-23):
你好,请问最后是怎么确定的电容的大小呢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