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级和三级运放,非主极点作为输出极点会发生什么?

楼主(2023-12-29):
请教一下做运放的大佬,
两级和三级的运放,非主极点作为输出极点会发生什么?

网友A:
随负载增大,输出极点会往高频走,一般来讲对稳定性有好处

网友B:
有些书上介绍,早期的独立运放补偿,输出就不是主极点。问题应该是不能带对地大电容。通常也不会刻意带对地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负载增大,输出极点会往高频走,一般来讲对稳定性有好处

随负载增大,输出极点不是往低频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些书上介绍,早期的独立运放补偿,输出就不是主极点。问题应该是不能带对地大电容。通常也不会刻意带对地 ...

谢谢~
非主极点作为输出  仿真看也没啥问题,就是不大放心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