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设计20bits以上的多比特DT SDM ADC时,DAC设计的问题

楼主(2023-12-29):
    假如设计一个高精度DT SDM ADC。我知道在单比特量化器时,反馈DAC直接用开关和采样电容就可以实现了。我看一篇文献中提到一个反馈DAC里面,13.6pF的电容大概有13bits的inherent linearity,我不太明白这个固有的线性度是指的什么(mismatch吗?),而这个13bits又是怎么算出来/仿真出来的。

    有无前辈解惑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应该是KT/C算出来的精度

网友B:
和sar一样,电容之间的匹配精度,如果不用dem,反馈电容精度必须做到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KT/C算出来的精度

哦哦,确实应该是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sar一样,电容之间的匹配精度,如果不用dem,反馈电容精度必须做到很高

那这种匹配精度带来的误差是不是只能在simulink里面仿真了(或者用matlab写)?我在virtuoso里面应该怎么仿真这一点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这种匹配精度带来的误差是不是只能在simulink里面仿真了(或者用matlab写)?我在virtuoso里面应该怎么 ...

是的,一般dtsdm设计都会先提取工艺库的一些参数,比如电容mismatch,然后做MATLAB或者simulink行为级模型评估性能,sd的过采样率太高了,在cadence里跑蒙卡太费时间了

网友:
是δC/C,是mismatch,δC和工艺相关,C就是这里13.6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