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仿真warning求助

楼主(2023-12-29):
各位大佬在仿真时有没有遇到这种警告,这些警告是什么意思?如何修改呢?
WARNING (SFE-2654): verilogA module `polyres_rf_hdl' override primitive/(verilogA module) `polyres_rf_hdl'.
    WARNING (SFE-2654): VerilogA module `diffres_rf_hdl' override primitive/(verilogA module) `diffres_rf_hdl'.
    WARNING (SFE-2654): VerilogA module `metalres_rf_hdl' override primitive/(verilogA module) `metalres_rf_hdl'.
    WARNING (SFE-2654): VerilogA module `absrint_rf_hdl' override primitive/(verilogA module) `absrint_rf_hdl'.
    WARNING (SFE-2654): VerilogA module `aigg_hdl' override primitive/(verilogA module) `aigg_hdl'.

网友A:
重新定义了一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定义了一遍?

怎么解决呢,有看到别的帖子有这个问题,不过没解决方案

网友:
don't use duplicate definitions or if all same you can safely ignore (last definition will prevail)
don't recommend to surpress warning messag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解决呢,有看到别的帖子有这个问题,不过没解决方案

下面另一位答者的方法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