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| 无法insert scan

楼主(2023-12-29):
请教佬们,在做一个block的insert scan时,log中preview_dft后报了如下Error,无法insert scan,这是什么意思呢?一般要怎么debug?

感谢。

网友A:
你综合的时候加compile_ultra -scan 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综合的时候加compile_ultra -scan 了吗?

网表里的DFF都是scan DFF类型。

网友(2024-09-24):
引用 楼主:
网表里的DFF都是scan DFF类型。

这个有设scan exclude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