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PLL中PFD+CP噪声仿真问题

楼主(2023-12-29):
请问PFD+CP的噪声仿真是这么设置吗?两个电阻已经设置成了无噪声。

但是仿真出来高频噪声会往上走,而且-260dB的结果,远小于其他论文里的结果。

PFD+CP相噪仿真环境和pnoise设置

PFD+CP相噪仿真环境和pnoise设置

PFD+CP pnoise仿真结果

PFD+CP pnoise仿真结果

网友A:
负载应该用V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负载应该用VDC

我后来改成了用VDC做负载,设置成稳定时的电压,但还是相同的结果

网友B:
选relative=1看看呢

网友:
其实负载带上LPF也可以,直接看LPF输出节点电压更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relative=1看看呢

选relative的话那得到的应该是上变频到参考频率附近的噪声?这样是准确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选relative的话那得到的应该是上变频到参考频率附近的噪声?这样是准确的吗? ...

对呀,参考路径噪声本身就是基于fref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