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cd工艺实现高压差间的开关

楼主(2023-12-29):
图中的开关有没有可能通过BCD工艺实现?

网友:
输入VGS 多少??  20v  VGS     VDS=ˋ40v ? , switch  2 40v ?
LDMOS 主要是 drain 耐高压 ,  你需   LDMOSsource 40v ,   LDNMOS source 0v  ,   LD_PMOSdrain   + LD_NMOS drain ,
这样输出端点可0~ 40v , 至于ld pmos VGS 就 40 – 20v 的 gate clamp .

楼主:
LDMOS 的VGS只有5V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0->40V:  LDNMOS 的 Drain
20V:       LDNMOS 的source

LDNMOS的gate 电压为: 25V(开关闭合),20V(开关打开),需要一个高压地的生成电路。

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->40V:  LDNMOS 的 Drain
20V:       LDNMOS 的source

不可行,当LDNMOS 的Drain为0V时,会有大漏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可行,当LDNMOS 的Drain为0V时,会有大漏电。

为啥?

楼主:
普通的nmos,栅源相等,漏端低于源端,也会有电流的啊,源漏切换,PN结导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