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LVS问题求助

楼主(2023-12-29):
各位大神,请帮忙看看这种问题可能出在哪里,显示底层的一个运放的电阻不匹配,连线核对了几遍都是没问题的,底层各个模块DRC LVS都是没问题的,顶层连起来就有这种错误

网友:
所有错误都显示出了,这一点无法判断

网友A:
网表生成出错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表生成出错了吧

该怎么看呢,我刚开始学习,一些地方还不太懂

网友:
厉害,这样都能看出哪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该怎么看呢,我刚开始学习,一些地方还不太懂

看你的LVS设置,网表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生成的?

网友:
用FLAT模式再run一次,如果LVS过了,那就是模块之间OVERLAP导致的该问题,是无解的。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,也可以绕过去,就是把报错的模块rename一下,和Schematic的名字不一致就可以。

网友:
看到这样子发lvs错误的就恼火。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哪个地方的pin打错了或者是顶层某两根线接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