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verilog实现加减法

楼主(2023-12-29):
求助:怎么用veriilog 实现带符号数的加减啊? 比如data_a[7:0] 其中MSB是认为定义的符号位,1'b1表示-,1'b0 表示+,data_b[3:0] 是无符号数,希望实现data_a[7:0] -/+ data_b[3:0],我是想用补码去实现的,但是感觉补码要翻转两次,但是电路又是工作在1GHz下,感觉这样在一个cycle 内完不成,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

网友:
可以这么写:

wire signed [8:0] sum, sub;
assign sum = $signed(data_a) + $signed({1'b0, data_b});
assign sub = $signed(data_a) - $signed({1'b0, data_b});

网友:
考虑加法是否可以降速或多拍执行,code写法可以定义signed实现,也可以补码写法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