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virtuoso里面输错一次,它就要持续反复的报错,咋解决啊?

楼主(2023-12-29):
比如说,输入电容值的时候,应该输入1p,结果输入1w, 改过来以后,后面还是持续稳定的报错误提醒,很烦人,这个问题咋解决啊?

网友:
没太理解你的意思,有具体一点的例子吗?

楼主:
谢谢,virtuoso这么傻瓜,只能重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virtuoso这么傻瓜,只能重启?

这个是我用到的最快捷的方法,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