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历代HBM是如何提高传输速率的?

楼主(2023-12-30):
30资产

从HBM1到HBM3,总IO数都是保持1024位的。HBM的带宽增加主要依靠传输速率提高而实现的。
如,
HBM1:1.0 Gbps
HBM2:2.4 Gbps
HBM2E:3.6 Gbps

HBM3:6.4 Gbps

请问哪位大佬知道传输速率提高是如何实现的?

另外HBM和DRAM一样是通过电容充放电来实现读出和写入数据,内存的核心频率一般是停留在200 MHz左右的。
DDR是通过预取与Bankgroup等技术变相提高传输频率的,但是HBM的预取一直保持256位,那历代HBM的传输速率是提高的呢?

网友A:
核心的速度不变,改变的只是IO的速度。
从DRAM的核心S/A 输出,到I/O,中间有一个 P2S的过程。比如200Mbps p2s (16位),来到I/O就变成了3200Mbps

网友:
堆叠层数?

楼主:
堆叠层数应该和传输速率关系不大,和容量有关。比如说以下Hynix的HBM2E产品, 8Hi和4Hi都有3.2 Gbps和3.6 bps

Part No.DensityKGSD DensitySpeedPackage
H5WRAGESM8W-N8L16Gb128Gb3.6Gbps8Hi
H5WRAGESM8W-N6L16Gb128Gb3.2Gbps8Hi
H5WR64ESM4W-N8L16Gb64Gb3.6Gbps4Hi
H5WR64ESM4W-N6L16Gb64Gb3.2Gbps4Hi

楼主(2024-04-30):
非常感谢回答!

网友(2024-11-05):
引用 网友A:
核心的速度不变,改变的只是IO的速度。
从DRAM的核心S/A 输出,到I/O,中间有一个 P2S的过程。比如200Mbps  ...

S/A是指sense amplifer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