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在进行PEX提取寄生参数时,遇到如下报错

楼主(2023-12-30):
FATAL ERROR: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.

在把include的注释取消后遇到如下报错

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/home/work/pdk/smic013/PDK_13mmrf_1P6M_30k/Calibre/LVS/SmicSPM7PR12R_cal013_mixRF_sali_p1mtx_1233_V2.6_2P.lvs_XRC:
Error RES2 on line 1970 of /home/work/pdk/smic013/PDK_13mmrf_1P6M_30k/Calibre/XRC/calibrexrc_013G_1P6M_5Ic_1MTTc_ALPA_SMIM3.0fF_V2.6_0P/rulefiles/TYPICAL/rules.C - 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 poly.

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,谢谢!

网友:
报错框框里面写了啊,他没找到的poly的定义,看看文件里面有么

网友:
看文件命名感觉像是要把这些rule的path添加到lvs rule file指定的地方,然后打开相应的开关就是提后仿的rule了,不能单独当成rule来跑

网友:
感觉是文件加载错误了,你加载的是lvs规则ru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