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为什么VCS不能设置断点

楼主(2023-12-30):
在用sv验证简单的fulladder的时候设置断点没反应

编译及仿真命令

编译及仿真命令

点击断点设置没反应

点击断点设置没反应

楼主:
另外还有个报错,我试着将pkg在前面编译也还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另外还有个报错,我试着将pkg在前面编译也还是不行

好吧 是我把包的名字打错了,打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