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3阶SDM matlab模型仿真问题点

楼主(2023-12-30):
咨询一下,上图的matlab模型仿真波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运放输出的摆幅没有超出1,但是y的摆幅在+-2以内,似乎太大了,这个会影响SDM的性能不?

楼主:
放大了就清楚咧

网友A:
没看到模型啊。你这个y的摆幅,y是指量化器的输入吗?如果是单比特量化,估计没什么影响?

网友B:
SDM3的输出摆幅似乎有些大且有超过1的。可以仿真更长的时间看看会否饱和,或者再略增加一点点输入摆幅看会否饱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模型啊。你这个y的摆幅,y是指量化器的输入吗?如果是单比特量化,估计没什么影响? ...

你好,是单bit量化,y是量化器的输入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DM3的输出摆幅似乎有些大且有超过1的。可以仿真更长的时间看看会否饱和,或者再略增加一点点输入摆幅看会 ...

你好,这个是matlab模型,仿真时间已经有10个周期了,就是用了ScaleABCD函数,中间有设置ymax的最大值,但仿真出来还是会超出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