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CIA仪表放大器仿真问题

楼主(2023-12-31):
请教关于电容耦合仪表放大器联合仿真问题,单个模块仿真都是正常,联合仿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,增益噪声都会出现恶化,还请大佬指教一二。

网友A:
lz你好,我最近也在做CCIA,我的仿真过程中开环增益足够的话,闭环增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,至于噪声的话,加上斩波之后,低频噪声应该有很明显的下降,否则就是不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你好,我最近也在做CCIA,我的仿真过程中开环增益足够的话,闭环增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,至于噪声的 ...

好的,谢谢您

网友(2024-11-08):
大佬们,这个增益怎么算呀

网友B(2025-01-25):
我也是在做这个结构,但是输出会振动,大概几百个uV,这个有什么建议嘛

楼主(2025-02-28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在做这个结构,但是输出会振动,大概几百个uV,这个有什么建议嘛

增加滤波电容可以改善

网友(2025-05-21):
楼主反馈回路的斩波这样接是可以的吗,就是同一个输出端引出两条接入反馈的chopper,我是初学者,想咨询一下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