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使用vcs仿真指定TESTNAME不管用?

楼主(2023-12-31):
想问问为什么指定testname后不管用?

网友A:
应该在./simv后面加上选项+TESTNAME=XXX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在./simv后面加上选项+TESTNAME=XXX选项

谢谢!已解决!顺便请问一般是在vcs编译时添加随机数种子+ntb_random_seed=xx还是在./simv后面添加随机数种子比较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已解决!顺便请问一般是在vcs编译时添加随机数种子+ntb_random_seed=xx还是在./simv后面添加随机数 ...

種子是./simv的選項,在./simv後加

网友:
楼主,用的是VCS哪个版本,DVE现在是不是要单独安装了,能发我一个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