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仿真LNA的噪声系数?

楼主(2024-01-01):
用pnoise,还是什么啊?

网友A:
可以用SP分析,勾选噪声系数,或者hbnoise都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SP分析,勾选噪声系数,或者hbnoise都可以。

谢谢,能否用pnois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能否用pnoise?

我用过hbnoise, pnoise没试过

网友B:
涉及到变频(比如后级有mixer,下变频到基带)用hb+hbnoise或者pss+pnoise
不涉及变频(比如LNA输出接buffer连到50欧姆负载)用s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涉及到变频(比如后级有mixer,下变频到基带)用hb+hbnoise或者pss+pnoise
不涉及变频(比如LNA输出接buffe ...

大牛啊,感谢感谢!

有没有操作视频供我们小白来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