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自举开关设计分享

楼主(2024-01-01):
最近查了些资料,跟着拉扎维做了自举开关,分享以供讨论。24新年快乐

网友A:
很奇怪,做adc的C1,怎么可能是0.4pF,这到底是单位电容的值?还是总电容的值?如果是总电容的值,怎么能看作一阶RC,如果是单位容值,未免又太大了,也不符合量化噪声的计算公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奇怪,做adc的C1,怎么可能是0.4pF,这到底是单位电容的值?还是总电容的值?如果是总电容的值,怎么能看 ...

确实有点大,按这个电路来说应该是指的单位电容值或者最低位的电容取值,毕竟应该一位电容对应一个自举开关。
C1计算我是参考的论文里的公式和方法:

,其中A=0.5,△=1mV,T=300K,k=1.380649 × 10-23 J/K。论文中希望KT/C噪声只会造成SNR相比理想SNR(A^2/2/(△^2/12))只减少1dB,计算出C1= 318fF。

想请问一下你会怎么根据SNR的要求估算单位电容的取值,有可以参考资料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实有点大,按这个电路来说应该是指的单位电容值或者最低位的电容取值,毕竟应该一位电容对应一个自举开 ...

我一般按dnl的指标取值,因为量化噪声取值的范围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按dnl的指标取值,因为量化噪声取值的范围很大

这种方法我还没了解到过,请问您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。之前我看的个硕博论文是从SNR的要求出发,根据输入信号功率计算出噪声功率,然后分为量化噪声和KT/C噪声两部分贡献,用KT/C噪声这部分计算出C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种方法我还没了解到过,请问您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。之前我看的个硕博论文是从SNR的要求出发,根 ...

老大教的,没什么文献,理论的话就是电容失配的概率统计学,公司的都这么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大教的,没什么文献,理论的话就是电容失配的概率统计学,公司的都这么做
...

了解了,Thanks

网友B(2024-05-08):
老哥我仿真你这个怎么第一个就错误了,只有6.8b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哥我仿真你这个怎么第一个就错误了,只有6.8bit

你用现在的电路设置测一下理想信号sin源的enob,如果也很低可能是仿真精度设置的原因,参考这个https://blog.eetop.cn/blog-1789212-6953588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用现在的电路设置测一下理想信号sin源的enob,如果也很低可能是仿真精度设置的原因,参考这个https://b ...

老哥,我看了一下,确实是仿真精度设置的原因,但是我目前不管怎么调max step,即使调到1p的max step,200M下vsin的enob还是只有14.39,请问应该怎么调试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用现在的电路设置测一下理想信号sin源的enob,如果也很低可能是仿真精度设置的原因,参考这个https://b ...

老哥,感谢感谢,我认真的看了一下,发现是频谱泄露导致的,改了一下Fin就完美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哥,感谢感谢,我认真的看了一下,发现是频谱泄露导致的,改了一下Fin就完美解决了
...

恭喜恭喜

网友(2024-09-24):
引用 楼主:
这种方法我还没了解到过,请问您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。之前我看的个硕博论文是从SNR的要求出发,根 ...

这个解释了

eetop.cn_Modelling of capacitor mismatch and non-linearity effects ini charge re.pdf

网友(2025-10-28):
楼主,为什么我无法复现你论文的ENOB等等,调节nmos的W也没有任何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