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rk-join语句与$finish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24-01-01):
如果我把$finish放在gen的run task中,那么只有有一个通道发送完毕,整个任务就会结束了。

以上是gen中产生激励的run task,如果把$finish放在这里,那么在下图的fork-join语句中,只要任意一个gen产生完所需的数据,整个test就会结束了。为什么?fork-join语句不应该等三个gen对象都结束后才退出吗?
如果我把$finish写在join语句下面,整个仿真结果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$finish是系统函数,结束整个仿真。就好比把总电源一把给关了,还管你fork join有没有执行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$finish是系统函数,结束整个仿真。就好比把总电源一把给关了,还管你fork join有没有执行完? ...

那请问我想要在run task中结束仿真的话,可以使用哪些方法呢?return可以吗?

网友B:
那你这三个并行的run对于结束是想要怎么处理?任意一个结束都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这三个并行的run对于结束是想要怎么处理?任意一个结束都可以吗?

期望的功能是三个run全部结束后再结束仿真

网友:
你用fork...join,能保证三个run可以正常结束吗?也可以考虑另外用一个并行进程,来控制异常,比如等10ms还没结束,就$finish。

网友:
加个wait fork等fork....join_none内都结束才向下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