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liberate表征单元 DFF时出问题 ,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!先谢过!

楼主(2024-01-01):
这个是一个简单的dff电路

这个是表征的template,下面是错误

,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啊

网友A:
时序弧自动没有识别出来,手工定义看看。

网友B:
可能是网表有问题,拿网表单独跑仿真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网表有问题,拿网表单独跑仿真试试。

谢谢,是电路的问题

网友C(2024-03-27):
引用 网友A:
时序弧自动没有识别出来,手工定义看看。

请教大佬 ,liberate k lvf 库

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,报error “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”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

这是什么情况,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

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,诚心有偿提问~~

楼主(2024-08-28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大佬 ,liberate k lvf 库

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,报error “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 ...

请叫一下liberate 表征的时候 总是将RS触发器 识别为 组合逻辑  ,问题出在哪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网表有问题,拿网表单独跑仿真试试。

是的,确实是网表问题,但是RS触发器被识别成  组合逻辑单元 ,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? 是要做一个 define_arc 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确实是网表问题,但是RS触发器被识别成  组合逻辑单元 ,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? 是要做一个 defin ...

你为什么说RS被识别成了组合逻辑?一般定义了clock pin的都会有constraint a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为什么说RS被识别成了组合逻辑?一般定义了clock pin的都会有constraint arc

这个是电路,这个是templat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