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报告有个glitch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

楼主(2024-01-01):
想请问下 encounter里面最后时序都收敛了,DRV问题也都解决了。带SI的检查时候报告了个glitch。想问下,怎么才能找到这个条glitch的net呢 。

这个glitch是最后插入filler之后冒出来一个,我在做最后的check时候发现的

网友A:
timeDesign会写出一堆报告,打开*.SI_Glitches.rpt.gz看一下。
需要更多信息,试一下 report_noise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meDesign会写出一堆报告,打开*.SI_Glitches.rpt.gz看一下。
需要更多信息,试一下 report_noise ...
...

你好,我现在就是想办法把问题报告给打出来。

但我看我的timingReports里面全都是关于时序以及drv的报告,没有关于si的报告
另外我也试了试,用命令:report_noise -output_file noise.rpt 。
结果打开里面啥都没有。想请教下可以在具体一点不呢,感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现在就是想办法把问题报告给打出来。

但我看我的timingReports里面全都是关于时序以及drv的报告 ...

这个就奇怪了,timeDesign应该报的,也许是Encounter的原因,Innovus是把timing report和glitch分开的。

在Innovus里可以用getSIMode看一下-enable_glitch_report设置,如果是false,用下面这个命令设置一下,这样在Innovus里report_noise就能报glitch了。
setSIMode -enable_glitch_report 1
不确定encounter是否也是这样。Encounter太久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奇怪了,timeDesign应该报的,也许是Encounter的原因,Innovus是把timing report和glitch分开的。  ...

好的 谢谢 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