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p仿真中z参数异常情况

楼主(2024-01-01):
各位大佬好,小弟自己搭了一个放大器,仿真它的输入阻抗时波形出现尖刺,请问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呢

网友A:
SP仿真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你是做的SP仿真吧,把仿真设置贴出来看看呢

网友B:
看起来像仿真精度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仿真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你是做的SP仿真吧,把仿真设置贴出来看看呢 ...

仿真设置和port设置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像仿真精度的问题

仿真设置是这样的

网友:
你的C是100F?小一点试试?100mF,uF之类的试试?

网友:
仿真设置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按照楼上的把C的值设成10uf看看。还有就是接地有没有问题,你看看网表input.scs里面是不是改接地的地方网表节点都是 0了,而不是_net1这样的

网友C:
仿真精度问题,你的C都加到100法拉了,夸张到离谱,比地球这个电容都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仿真精度问题,你的C都加到100法拉了,夸张到离谱,比地球这个电容都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 ...

确实是这个问题,电容太离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