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jitter和phase noise有何区别

楼主(2024-01-01):
请教一下jitter和phase noise有何区别

网友A:
理解片面:是一个东西,在时域上体现出现就是抖动jitter,噪声上(或者频域上)体现出来就是phase nois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理解片面:是一个东西,在时域上体现出现就是抖动jitter,噪声上(或者频域上)体现出来就是phase noise ...

请教下,有没有可以对应的计算推导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,有没有可以对应的计算推导?

暂时只停留在字面理解,没具体推倒过,可以找一些pll的论文看一下,应该都会有介绍相噪和抖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暂时只停留在字面理解,没具体推倒过,可以找一些pll的论文看一下,应该都会有介绍相噪和抖动
...

OK,多谢!

网友:
这问题其实非常复杂。我们一般换算这两个的计算其实都是一种近似计算。
举个简单例子,一个上升下降沿不对称的方波,他的phasenoise肯定只有一个值,但是他的jitter对上升下降沿肯定是不同的,是两个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