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rc rule RESISTANCE CHECK(s) FAILED

楼主(2024-01-02):
各位大佬:

       我在跑完perc后,这个P2P电阻检查有两个R_PR.R1.ESD.IO.PullUp和R_PR.R2_R5.ESD.IO.PullDown 没有过。但是结果显示的是其电阻为0.000ohms (> -1) p2p_*
,看这个坐标点就是一个port的位置,也没有点对点检查啊。请教一个各位大佬,这点电阻怎么是0啊,小弟第一次跑这个perc,还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,感激不尽。

网友A(2024-05-13):
你好,我目前也在学习perc,请问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目前也在学习perc,请问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?谢谢!

你看在你们安装目录下有没有perc的userguide,没有的话在eetop上搜一下。

网友B(2024-07-24):
您好!您能分享一下检查perc的rule吗?或者拍几张照片也可以。打算学习一下这个rul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好!您能分享一下检查perc的rule吗?或者拍几张照片也可以。打算学习一下这个rule。 ...

这个在公司电脑上,拿不出来哦

网友(2024-08-29):
楼主您好,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,PERC跑CD 和 P2P都是需要自己手写check rule的吗,有没有直接生成的方式呀,谢谢

网友(2025-05-26):
你好,请问一下跑perc 的这个rule是工艺厂提供的还是你们自己写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