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copt_design求助

楼主(2024-01-02):
本人在学习innovus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问题,Cannot run CCOpt as no clock trees are defined 如图。点击timing——tree——debug也一直提示要我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。在此之前,我没遇到此问题,我成功走通过一遍流程,在virtuso中lvs时发现问题,决定重新做一遍,就遇到了上述问题。尝试多种方法无法解决。甚至删除了所有配置文件,重新弄一边还是有同样的问题。本人的MMMC文件展示如下。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

网友A:
看看你的spec文件

网友:
你把命令拆开来跑一下试试呢
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-file top.spec
source top.spec
ccopt_design -cts
setOptMode -maxDensity 0.9 ...
optDesign -poetC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你的spec文件

应该是这的问题,但我不知道怎么改了

网友B:
看看你的sdc,感觉是sdc里没有create clock

网友:
赞同5楼,根据IMPCCOPT-2004所报内容,no clock tree are defined;检查sdc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你的sdc,感觉是sdc里没有create clock

创建了

网友B:
你这create clock没有定在pin或者port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create clock没有定在pin或者port上啊

怎么定啊  求指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定啊  求指点

create_clock -name i_SPI_Clk -period 4 -waveform {0 2} [get_ports i_SPI_Clk]

下面那句set_input_delay [get_ports i_SPI_Clk]应该是错的,如果要设定到clock port的delay好像是set_clock_latency -source xx.xx [get_clocks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