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的runset用什么ide编写?

楼主(2024-01-02):
请教一下,calibre后端验证的一些drc,lvs的rule file一般是用什么ide编写?能有针对性语法高亮功能最好了,试了下vscode好像没有高亮功能

网友A:
gvim,自己写dictionary的高亮和补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vim,自己写dictionary的高亮和补全

好,我试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