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A如何产生n个1呢?

楼主(2024-01-02):
请教个问题,想实现如下功能,类似therm decoder。

输入是个十进制num,输出是个20bit的out<19:0>.

当num=3时,out<19:0>中有3个1;
当num=10时,out<19:0>中有10个1;

其中10个1的位置没关系。
请问这种怎么实现呢?

网友:
组合电路的话,用case。时序电路的话,用计数器。

网友:
module decoder(
input [4:0]num,
output[19:0]out
);

genvar i;
generate
        for(i=1;i<22;i=i+1)
        assign out[i-1] = (num >= i);
endgenerate

endmodule

简单写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