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家的test suite和普通的vip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24-01-02):
RT,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公开的渠道了解这个东西

网友:
可以联系S家销售问。我知道的TEST_SUIT是收费的,是多个VIP的合包,更多不知道了

网友:
ts带case,vip只有agent env

网友:
VIP收一遍。我问他们怎么做error case,他们说不support. 要我们买test suites.

网友:
VIP是给你基本组件,你自己去用这些组件构建环境。
testsuite是一个完整验证环境。打个比方,你采购了pcie的testsuite,那么就会有由amba-axi-svt/amba-ahb-svt,pcie-svt等VIP构成的一个验证环境,从验证环境中你可以知道如何把pcie用起来,典型应用场景中pcie的几百个寄存器是怎么配的,该配哪些值,配置顺序是什么。能帮助验证理解协议和方便移植。

如果你没有采购testsuite,那你就自己用amba-svt和pcie-svt等VIP去搭建环境,软件流程怎么配也需要你自己去摸索;可能DUT的连线不对,生成RTL时设置参数不对等等,也需要你在验证环境,软件流程等都不golden,且你对协议也是不甚理解,几乎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去debug到底是环境不对,软件不对还是rtl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