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可以将virtuoso的两个波形合并成一个波形吗

楼主(2024-01-02):
tran仿真进行断点续仿后得到两个时间段的波形,能将这两个波形合并成一个波形吗?不然单独一段波形时间不够无法做FFT分析。

网友A:
断点续仿的波形不会被覆盖吗? 波形本质上是时间电压二维数组。可以导出来自己拼在一起。

网友B:
发送到计算器,做个加法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断点续仿的波形不会被覆盖吗? 波形本质上是时间电压二维数组。可以导出来自己拼在一起。 ...

用append就不会被覆盖。可以导出来,不过我之前导出来都是按照1/fs取点,但是突然中断了的话,中断的时间不是1/fs
的整数倍,这样前面一段时间和后面一段时间取的点会不会对不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送到计算器,做个加法试试?

试过了,出来的波形很奇怪,不是两个波形加起来。

网友C:
导出到.csv文件,然后手动拼起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导出到.csv文件,然后手动拼起来?
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搜一搜.ic的使用?AD跑的慢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进行,用过的佬可以补充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