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斩波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如何仿真?

楼主(2024-01-02):
求助大佬,斩波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如何仿

真?是加入port的源还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,两者仿真有一些差别。另外如果是全差分的结构后者的仿真方法还可以用吗?

网友A(2024-03-16):
请问楼主有结论了吗?我做单端的是接成负反馈仿的,全差分怎么仿也想了解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有结论了吗?我做单端的是接成负反馈仿的,全差分怎么仿也想了解一下 ...

全差分我是接成开环的仿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全差分我是接成开环的仿真

是在timeaverage 里设置输入源,然后看输入噪声的吗?

网友(2024-06-05):
单端的斩波噪声仿真接成单位增益带宽,pnoise应该怎么设置,有大佬有仿真电路图和仿真设置截图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