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界面添加菜单后如何弹出对话框并输入参数

楼主(2024-01-02):
500资产

请问,现在skill脚本已经写好,可以在CIW中调用相应函数并输入参数。有什么函数能弹出一个对话框,然后在相应位置输入参数,最后点确定键完成函数调用呢?
(下面是测试用的代码,针对程序里的x r R,希望效果是点击新生成的下拉菜单A的子菜单A1后,弹出对话框、输入三个参数(对应x r R),然后执行函数

最佳答案

网友A:
写form,form的callback调用你的X(x r R)
菜单处的callback调用form,form调用X(...)

楼主:
代码如下:

楼主:
procedure(X(x r R)

cv=geGetEditCellView()
DonutGR=dbCreateDonut(cv list("METAL1" "drawing") x:0 R r)
rectGR=dbCreateRect(cv list("METAL1" "drawing") list(x:0 x+R:R))
dbLayerAnd(cv "METAL1" list(DonutGR) list(rectGR))
dbDeleteObject(DonutGR rectGR)
)
A1=hiCreateMenuItem(?name "A1" ?itemText "A1" ?callback "X(80 5 10)")
A=hiCreatePullDownMenu('A "A" list(A1))
hiInsertBannerMenu(getCurrentWindow()  A hiGetNumMEnus(getCurrentWindow())
)

楼主:
或者换一个问法,针对这样的需要输入多个参数生效的函数,怎么把它写成一个load .il之后,弹一个窗口出来让你输入这几个参数后再生效的形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写form,form的callback调用你的X(x r R)
菜单处的callback调用form,form调用X(...)

可以给一下具体代码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给一下具体代码么

一个实现两个窗口跟随zoom的skill脚本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48611-1-1.html

我在这个贴子里提了一些相关的用法,最后面贴了一张截图,你可以看看。我写的很多个脚本都有用到form,要是不知道form怎么写也可以找几个下下来参考参考。

网友:
procedure( Layout_InstallTrigger()
    if(atof(substring(getSkillVersion() 6)) >= 37 then
        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XL" nil nil 'MyLayoutPulldownMenu)
        )
    if(atof(substring(getSkillVersion() 6)) < 37 then
        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" nil nil 'MyLayoutPulldownMenu)
        )
) ; procedure
Layout_InstallTrigger()

procedure( MyLayoutPulldownMenu(args)
let((  menu_list_lay (window args->window))
    menu_list_lay = list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CreateMenuItem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name 'item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itemText "CreateDonut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callback "myCreateDonutForm()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CreateMenuItem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name 'item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itemText "item2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callback 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DisplayAppDBox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name 'infoBo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dboxBanner "This is Item2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buttonLayout 'Clo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dboxText "Nothing here!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 list
        hiCreatePulldownMenu(
               'MyLayoutPulldownMenu
               "My Layout Utils"
               menu_list_lay
        ) ; hiCreatePulldownMenu
    hiInsertBannerMenu(window 'MyLayoutPulldownMenu length(hiGetBannerMenus(window)))
);let
)

;;;;;;;;;;;;;

procedure(myCreateDonutForm()
let((out_R hole_R xCoord  myCreateDonutForm fields_list)
    fields_list=list(
        hiCreateStringField(
            ?name 'out_R
            ?prompt "Donut out R"
            ?defValue "10"
            )
        hiCreateStringField(
            ?name 'hole_R
            ?prompt "Donut hole R"
            ?defValue "5"
            )
        hiCreateStringField(
            ?name 'xCoord
            ?prompt "X coord:"
            ?defValue "80"
            )
        )

        myCreateDonutForm=hiCreateAppForm(
            ?name 'myCreateDonutForm
            ?formTitle "Create Donut Form"
            ?callback   " myCreateDonutCallback(myCreateDonutForm)"
            ?fields fields_list
            ?unmapAfterCB
            t
            )
        hiDisplayForm(myCreateDonutForm)
    )
)

procedure(myCreateDonutCallback(form)
let((x R r)
    x = atof(form ~> xCoord  ~>  value)
    R = atof(form ~> out_R   ~>  value)
    r = atof(form ~> hole_R  ~>  value)
    myCreateDonut(x r R)

)
)

procedure(myCreateDonut(x r R)
let((cvid DonutGR rectGR )
    cvid    =   getEditRep()
    DonutGR =   dbCreateDonut(  cvid  list("m0" "drawing") x:0 R r)
    rectGR  =   dbCreateRect(   cvid  list("m0" "drawing") list(x:0 x+R:R))
    dbLayerAnd(cvid "m0" list(DonutGR) list(rectGR))
    dbDeleteObject(DonutGR rectGR)
    )
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