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电路如何从门级反推行为级

楼主(2024-01-02):
有什么技巧可以使用,看一大片的门电路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

网友:
mark一下;我所知的,就是多看,多总结电路特征;例如一些串转并电路,一些算法电路的特征;看到这些就可以往对应rtl去靠,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样呢?
如果是为了面试题目,就是写一个真值表之类的看一下。
其他情况感觉没有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