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用calibre跑lvs验证的时候发现软件识别的两个器件刚好互换了导致报错

楼主(2024-01-02):
请教一下用calibre跑lvs验证的时候发现软件识别的两个器件刚好互换了导致报错,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?请教一下大佬们,你们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嘛?

网友A:
贴一下报告看看

网友B:
是不是你连线连反了

楼主:
5和6这两个错误刚好一对

引用 网友A:
贴一下报告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贴一下报告看看

5和6这两个错误刚好是一组对应的,器件相互识别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你连线连反了

检查了几遍好像没发现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检查了几遍好像没发现问题

LVS中的LVS OPTION里面。将GATES中的Gate Recongnition Turn off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VS中的LVS OPTION里面。将GATES中的Gate Recongnition Turn off试试看

试了下好像不太管用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检查了几遍好像没发现问题

检查你连接的这两个反相器的输出对不对

网友:
如果有底层可以先 box 掉相关底层,这样报的错误会更能读懂一些。